联想LXM-L15CH 15寸液晶PCB板都烧黑

楼主(2008-07-05):
联想LXM-L15CH 15寸液晶用得好好的,突然就没了,电源指示灯没有了,闻闻有股烧焦的问道,我怀疑是
三极管
D444坏了,有两只,功率不知道多大,把PCB板都烧黑了,也可能是温度本身高,我估计这样,求助大家,给点意见。
求助
联想

网友:
你这管子是哪儿的呀,是高压部分的还是哪的?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你的电源板是二合一板还是单独的高压板呢,请说清楚,烧坏了,肯定是线路存在短路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