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x768下黑屏

楼主(2008-07-05):
一杂牌显示器 在800X600分辨率下使用正常  ,但在1024x768下黑屏,请有经验的
师傅指套下  应该查那?  谢谢

网友:
看CS校正管是否损坏了

网友:
好象S校正电路出问题是不会造成黑屏的啊,楼主没有讲清楚机器的型号规格,是不是这台显示器本身就不支持这个分辨率,比如很早前的14寸15寸显示器?还是请老大来指点吧。

网友(2008-09-09):
LZ说实话,你说的根本不清楚,显示器是液显,还是纯平的,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