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电源板电路以增大其负载能力?

楼主(2008-07-05):
请教,液晶换驱动板有时会遇到原有电源板带不起的情况,如果再换电源板的话成本就投大了。是不是可以改电源板的电路以增大其负载能力?怎样改法?谢谢!
电源
换电
驱动

网友:
一般电源变压器的余量都不太足够。特别是新款设计,成本原因。变压器的线都不是太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