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华硕M2400N不认网卡故障的笔记本电脑故障

楼主(2008-07-05):
修复一台华硕M2400N不认网卡故障的笔记本电脑故障2008年06月29日 星期日 下午 11:26该机器故障为不认网卡硬件.

拆开机器.看到网卡是RTL8101L的网卡芯片.于是直接更换掉.

.......

更换掉之后,发现还是不行.再次测试,

该网卡的供电没有3.3V和2.5V的.

于是直接找到PDF图纸.找到3.3V所在的脚位.往上找.原来它的供电是通过几个三极管来控制的.这几组三极

管最终通到它旁边的PC87393VJG里面.

于是把该芯片也更换掉了.

....

仍还不行.

继续找.不行呀.

.....

来个近一点.

在3.3V控制的三极管上面做文章了.

在三极管控制级挑起来.把它直接与地接起来.

这之后,3.3V电压有了.同时2.5V电压也有了.

开机测试.网卡找到了.联上网络测试正常.

网友(2008-12-02):

在三极管控制级挑起来.把它直接与地接起来.?就可以了吗!这个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