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的462主板,跑C1,电压低

楼主(2008-07-05):
这片板,核心电压只有0.9V,但它可以认CPU,跑C1,不跑内存,内存电压只有2.2V不正常,我换了供电管和4500(MOS管的D极是
3.3V,G极是3.3V,S极是2.2V这个不正常吧)一样,
IO很烫,也换过了,故障依旧,我想先修好核心电压,但没有电源IC换,IC是NCP5322A的,请高手指点思路,IO都换过了,IO这一块
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现像是核心供电是两箱的,它的上管的D极是对地的(不好意思,刚说的下管是我认错了)

网友:
0.9V是U测的吗?
下管D极对地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是啊,是上U测的,还可以跑C1呢

网友:
核心供电是两箱的,有一个下管的D极是对地的,另一个没有,

对地怎么还会跑C1。内存报警么?报的话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不报的,我也奇怪,上管D极对地,核心只有0.9V也能跑C1

网友:
0.9V肯定不正常
先要确定CPU供电短路否?
将U取下测量电感的对地电阻^^

如果没有短路,那要检查CPU供电电路,先测一下VID信号,我没有你这种IC的PDF,不能告诉你脚位

网友:
NCP5322A 资料

NCP5322A 资料奉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太有帮助了,虽然还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