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4I848P-6A断电后须重新设置COMS问题

楼主(2008-07-05):
主板为:P4I848P-6A 正常开关机运行无问题。稳定中,
鉴于工地使用,经常停电,造成主机硬盘损坏,更换。
再目前问题为:每次运行中出现断电重启,

提示:COMS错误的代码英文,
须重新设置方可进入检测并正常启动系统使用当中,

请问的问题是:

断电后的主板信息丢失,启动后再提示进行COMS正确设置,理解属于主板技术的正常调整。
注:主板储存的信息丢失须重新设置,【这个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是否涉及主板的COMS电路问题出现故障了?而需要送修,,,
每次断电后重复必须重新设置一遍,
断电后的主板COMS信息全部还原为原出厂值状态,,,2003时间,
注:BIOS电池已经更换,3.2V新。

其他另外的主机断电后,再重启正常进入运行当中, 主板 ABIT KV8-PRO。

希望在此得到各位朋友的热心热情帮助,,,谢谢!!!

网友: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自己搞不定的就去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定的就去送修。

问题:在于是否涉及主板的COMS电路问题出现故障了?而需要送修,,,

网友B:
已经涉及主板的COMS电路问题出现故障了,请送修

网友:
像你这种使用状况
应该配后备电源啊

网友:
查跳线 重新插拨一下bios 检查bios到底有供电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涉及主板的COMS电路问题出现故障了,请送修

像你这种使用状况
应该配后备电源啊

查跳线 重新插拨一下bios 检查bios到底有供电到了没有?

谢谢以上的朋友,已经送修,,,
今天配置新主机打算使用配置UPS,,,
跳线检查,电池检查,判断是电路出故障,
所以特此来请教大家!!!以免误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