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796FDX5烧行管和二次电源管

楼主(2008-07-05):
一台MAG796FDX5,该机行管5411和二次电源管J449击穿,上限电阻R341(10欧,2W)也烧了,换上所烧元件,开机瞬间有高压声,接着再次击穿所换的元件(5411,J449,)R341冒烟,再换上J449,接假负载开机,449调整出来的电压60V,随分辨率的不同电压也有变化,二次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啊,再次换上5411并监测电流,开机瞬间在2A左右,随即生到5A多,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由于修这种行扫描和高压分离的电路少,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降压型 的电路,看J449的控制极是否正常.应该是它的G 极有电阻被烧断所致.

网友:
而二次电压正常吗?210v检测电路有问题有时电压回到300多v 行部分正常了,高压才能起来

网友:
看是不是哪里短路 或者就是包坏了

网友:
开机瞬间在2A左右,随即生到5A多

查一下行偏转和行偏转变压器

网友:
学习中,谢了学习中,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