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平衡保护

楼主(2008-07-05):
.......小弟在维修LCD显示器过程中常遇到高压保护的问题,更换高压板后OK,但有的显示器更换高压板比较麻烦,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修好高压板

网友:
一19寸清华同方LCD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同时白屏一亮一暗,拆机发现多个电容爆,更换 电容后开机测试,屏幕显示图像后马上黑屏,灯还是绿灯,仔细看屏能发现图像的丝丝痕迹,可以肯定背光出问题(灯管式是高压板)用一高压板另接三根线测试OK.问题浮出水面:高压板保护.仔细观察未能发现异常,给高压板加焊故障依旧>>> 此机另接高压板不太好且杨本高上去了,总想多赚点.于是从头思考,此机应该是电容爆引发的一系例故障,于是想到高压板上的两个电容,尽管没有瀑还是换了试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