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级失败视频

楼主(2008-07-05):
型号:ST7200.7 ST380011A
S/N:4MR52J27
8.01
M 14

换过几个M14的版本的固件
都不行

换M 14的板,还是不行

麻烦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主要是加载CERT TABLE的时候报错,也就是没有加载上CERT

网友:
你所加的固件是坏的
换个M14的固件做就可以了

网友:
8.01大多数应该配M21的板换个M21的板试下。

网友:
看了下,不必保存,安全械模式进入后,速度可以选115200,加APP、CERT和CERTTABLE不必选悬浮(重力)写,就是那个Force Write,只是加载就行,最好原CERT和TABLE,然后一样改SN,开自检

网友:
已经换了M14 M21 S15板写
FW也换了3.06 3.04 8.01
还是不行

看来只有扔了

网友:
s15的3.54试了没有

网友:
说过了,不必保存,能开得起来的啊

网友:
确定不是0头的问题?
8.01应该配M21的板子,最好找个带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