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HV-775cs行幅窄且变形

楼主(2008-07-05):
一台海尔HV-775cs长途运输后搁置10个月,重新启用时行幅收窄且变形,OSD不能调节。开盖后发现枕形校正管Q312、Q313(IRF630B)及电阻R308、R316A和驱动管Q312、Q311(C945)烧毁,更换后开机瞬间又烧毁上述零件。拆除上述零件测量主电源50V,二次电压53V,TIP122管电压0V。检测中发现通过二极管D307A连接到阻尼二极管D312(DW1500M)中点的电阻R363A烧毁,更换该电阻试机马上冒烟又烧毁。测量阻尼二极管D312正向电阻约11K,反向电阻无穷大。是否正常?该如何检修?

网友:
上下两个阻尼二极管都换掉试一下

网友:
行宽电路有虚焊的.再一个就是时间太长看一下控制面板开机后把它从大板上拔下来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又弄了一下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
维修过程:

1、  拆除烧毁的零件,更换双阻尼二极管,开机故障依旧。

2、  检查行宽管TIP122,滤波电容C322均完好。

3、  连机检测各点电压:

(1)+B电压100V、

(2)行宽调节管TIP122基极0V,发射极2V。该管截止。

(3)枕校管(IRF630B) G级80V。

(4)屏幕中有俩条亮带,图像水平方向呈卷曲状。

4、不连机检查各点电压:

    (1)+B电压60V→100V→140V→60V周而复始轮流跳动。

    (2)行宽调节管TIP122基极0V→0.1V跳动,发射极1.2V→1.8V跳动。跳动频率约10秒钟。

(3)屏幕点亮16秒后黑屏3秒,周而复始。

5、短接TIP122集电极与发射极,故障不变。

故障分析:从上述检查结果看,行扫描正程无疑叠加了两个负脉冲,造成电阻R363A烧毁及枕调管G级上升为80V,从而击穿枕调管。但负脉冲从何而来?难道是行包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8-11-25):
请问,你有图纸吗?

网友(2010-03-2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是一台爱国着者的。

网友:
楼主也真是勤快人,拆装这么多次,你不累吗?烧那多零件,你不心疼?
首先:你对些段电路的原理明白了没有?烧到冒烟,你居然心不慌,手不抖!佩服佩服。如果你想修好,应该先看懂电路原理图,再手工画一遍,只有理解了,才有可能修好。否则是不可能修好的。
能一开就冒烟,肯定是有严重的短路存在,你上次多少零件都是会烧的。一定要先找到问题所在吧。唉!有时盲人摸象,不是一件好事!建议楼主还是先学一下基础吧。显示器维修,里面有高压,绝对可以打死你,谢谢!小心为上。

网友:
行场处理IC你查到没有?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应该走走线路,再查查烧毁元件周围及流程图

网友:
测下行电流  是不是有微短路

网友:
高压包不良,也会引起烧调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