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闪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08-07-05):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             首先..开机风扇闪一下就断了..然后我把CPU取出...发现主板上有几根针歪了...我把它打正后装上CPU 和风扇    再开机    风扇转了十秒....又断了..   然后我再点...又回到之前    闪一下就断....望高手指点....

网友:
很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查吧,等什么啊

网友:
问题是我不搞硬件维修哦  哥哥..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加电后自动保护的现象
1.CMOS跳线帽插反,或没有跳线赗。CMOS电池电压不足。
2.12V,5V,3.3V的电压有轻微短路
3.AGP或内存的供电管软击穿
4.POWGD,和POWOK等信号所连的门电路损坏
5.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板不加CPU也会有这个现象,(不过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严重了,这个论坛恰好是个硬件维修的论坛

网友:
这是很明显的主板短路

网友:
你不是搞硬件维修的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专业维修点修吧

网友:
先把12V接头不插,看是否短路,如果短的话就是CPU供电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加电后自动保护的现象
1.CMOS跳线帽插反,或没有跳线赗。CMOS电池电压不足。
2.12V,5V,3.3V的电压有轻微短路
3.AGP或内存的供电管软击穿
4.POWGD,和POWOK等信号所连的门电路损坏
5.还有 ...

同意小朗神的分析..一般加电一闪明显有短路的地方。.把四口的电源接口不插上。看还一样吗。..
看还会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吗。..

网友:
这问题也会出在电源上;电源自我保护也是这种的现象。

网友:
短路了,应该是12v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加电后自动保护的现象
1.CMOS跳线帽插反,或没有跳线赗。CMOS电池电压不足。
2.12V,5V,3.3V的电压有轻微短路
3.AGP或内存的供电管软击穿
4.POWGD,和POWOK等信号所连的门电路损坏
5.还有 ...

常见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把主办放电看看,    如果还是那样,那就是主版有毛病了,

网友:
很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常见的复杂问题。。。菜鸟都很难搞定

网友:
主板保护了,一般是由短路引起的。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碰到过这种情况,先拔下4芯12V供电线看还出现停转现象不?如果不的话,就是CPU供电短路,先量一下MOS管,菜鸟也很容易量出的!

网友:
有 短 路  吧,

网友:
或者某芯片脚短路````可能是清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加电后自动保护的现象
1.CMOS跳线帽插反,或没有跳线赗。CMOS电池电压不足。
2.12V,5V,3.3V的电压有轻微短路
3.AGP或内存的供电管软击穿
4.POWGD,和POWOK等信号所连的门电路损坏
5.还有 ...

这种情况我在维修的时候遇到,当时查出是CPU主供电的问题,我换了Q1管,就好了啊

网友:
主板保护了,一般是供电短路。

网友:
这情况,大部分是CPU供电短路,可以查MOS管和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