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G黑盘反复坏,我用PCI3000修好了用着又出现很多坏道

楼主(2008-07-05):
两坏WDBB40G的硬盘最开始是全盘坏道,用PCI3000直接内格了下全好了,但是好景不长,没用一个月的时间,硬盘突然慢的要命,后来一查原来C盘出现很多坏道,然后又用PCI3000内格,格完后全好,但是全盘GHOST后,启动几次又出现很多坏道.硬盘固件基本都好,就SF固件E1-E9好像有错,不过听说应该不影响硬盘使用.想问一下WD黑硬盘出现坏道后用PCI3000应该怎么修,我一般都是G转P在编译器在生,在内格带P或者P和G的内格,问一下是不是做法有问题.修好后的硬盘本来无坏道和绿块,但是GHOST后就会出现,请高手帮忙,我是新手在线等!!!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对于黑盘情况很多,如果是国内的版本3K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正的我也没用过,找合适你说的坏的模块开SF,虽然做用不是很大,不过也得试,最后用西数厂家工具擦除下,有的有效果,不保证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