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掉电

楼主(2008-07-05):
点亮掉电-品牌机的板子。INTRE芯片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主把故障点说清楚一点

网友:
可以参考以下版主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30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一点亮 看到点亮界面后就掉电
强开也一样

网友:
先检查一下CPU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斑竹的。一般点亮掉电.首先看CPU的散热是否正常..你可以摸下CPU风扇的散热片跟北桥 ....看是不是很热.

网友:
电源问题也会这样;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