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跑38自动断电。。。。。

楼主(2008-07-05):
P4P800-X跑38自动断电。。。。。 不上内存一样断电。。。。 IO我也换了 BIOS刷了
网卡芯片取掉也一样。。。
芯片

网友:
哈哈,这是南桥坏了。你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可惜我不会做BGA 判死刑了....
可惜我不会做BGA 判死刑了....

网友(2009-09-03):
跑38已经可以亮了,你摸一下有没有地方特别烫的,华硕的板子有很多都是局部发烫造成的这种现象。

网友:
跑38&39一般是北桥部分出问题了,查一下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