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c1 折腾半个月了

楼主(2008-07-05):
开始时是主机点不亮 后换电源可以启动 但经常蓝屏 后拆下板子更换 诊断卡c1 显卡 内存换过 问题依旧 网上查资料 说是内存供电
场效应管
问题 我的是6530a 通电测得sd1.24v左右 内存2.5v测得0.8左右 请高手指教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看来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查看一下是不是管子坏了。换一个管子吧。

网友:
内存供电坏了 换下MOS管 不行 看下八爪集成有没有3.3V过来 没有 直接飞线过去 应该就OK 了

网友:
测得电压不正常就换个管子再说啊,怎么搞半月这么长时间

网友:
就是啊 2.5V不正常肯定要修正常才能工作嘛..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把供电给修好..这样主板才能工作。.主板要正常工作.必须满足. 供电.时钟.复位 三项基本条件

网友:
场效管\控制场效应管的IC
都有可能出问题
内存供电一般不是什么复杂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