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可以修移动硬盘吗

楼主(2008-07-05):
如题···我接了一个移动硬盘 ,但是还不知道PC3000是否能修···

网友:
但是能不能修就要见人了

网友:
市面上移动硬盘主要分2种,一种是3。5的加个盒子,另一种是2。5的加个盒子,主要是看你工具支持不支持。2。5的就是笔记本硬盘,3。5的就是台式机硬盘。

网友:
看牌子的了
也并不是所有的2.5都支持

网友:
简单的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
据说PC3000不是万能的吗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接口 插上没反映 估计不支持

网友:
是否可以转接头来修?

网友:
转接卡必须跳线,卡上有说明的,

ST,东芝,日立I,IBM3个的,com线必须接上。然后在选择家族,型号。注意,ATAO是COM1,ATA1是com3,

网友:
没试过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问题用来提问,很有意思,支持说明一大把,自己对照看下,不是更快

网友:
可以的吧  移动硬盘就是笔记本硬盘加个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