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点不亮

楼主(2008-07-05):
  一块二手华硕P4P800SE在二手商处购来能正常使用,但时间不长就点不亮了(第一是正常关机的,但第二天就不亮了,可以肯定的不是显卡问题,显卡在其它板上正常使用,用其它显卡也插上也不亮)。电源接通后,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摁开机开关,风扇能正常运转。但点不亮,硬盘指示灯常亮。
  这块板子是台湾产的,做功还是挺不错的,但上面有多个开关管在二手商处经过更换了,也许是原来挂了,维修的。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的通病好象是复位常亮 无复位 北桥无供电 你查下显卡槽底下的两个MOS管有电压正不正常 有没有1.5给北桥 这两个MOS管温度高 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