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D7E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7-05):
有一块联想KD7E主板点亮,测试卡在开机就显C1,取下内存当然也是显示C1,但不报警。测内存的工作电压正常。打内存际阻值卡,没有发现异常的。现在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网友:
内存的上拉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1.BIOS程序出错
2.测内存的时钟,看有无异常的
3.测一下系统管理总线,和参考电压
3.最好是查一下CAS#和RAS#这两个信号(如果是DDR的话,也就是65脚和154脚)看在复位 的时候,这两个信号脚能否正常地下接到低电平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时钟,系统总线电压是否正常,涮涮内存槽,更换内存,打内存AD线,不行刷BIOS,更换IO!!!

网友:
BIOS刷了,不行。     AD值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AMD 的主板
更换一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