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可以触发

楼主(2008-07-05):
供电都正常,触发针和晶振都为好,现在北桥旁边W83627HF-AW发烫,换几个I/O也一样,这主板南桥旁边还有一个W83628F I/O,现在主板是不可以触发,强行触发发现W83627HF-AW发烫,求助

网友:
查IO的供电!!!!!!!

网友:
都换过几个I/O还查供电干吗?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也有一个很菜的问题.更换IO的时候要注意位置方向,千万别弄错方向!开始好多新手就是这样搞错方向主板不触发,反而IO反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主板有两个IO吗。.我没有见过这种板子..今天修了一个不开机的。..
更换晶振跟22UF起振电容就好了。...呵呵。.

网友:
只有一个IO
83628是ISA桥接器

网友:
起振电容有那么大吗?不解请赐教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是换两个I/O,I/O也发烫,也没有看到旁边有温度IC

网友:
还是要查附近供电哪里可能有短路

网友:
晶振的谐振电容一般在15PF~100PF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