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导致的烧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05):
联想的品牌机 买了个三星的笔记本硬盘和飚王的硬盘盒接上去可以认盘但很慢无法操作一旦操作磁盘就死机拔掉后正常 主板的USB口用键盘鼠标 MP3都正常  在其他机器上此移动硬盘正常 怀疑是供电不足按照飚王说明书加了个5V1A的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 但好景不长 一天使用移动硬盘时5V1A的适配器突然爆掉冒烟 自己关闭 后检查硬盘盒和硬盘均烧掉 主机无法开机 主机插上电后主板的指示灯不亮 而且南桥发汤 检查USB的线路上的元器件正常 可不可以判定南桥坏 82801的小桥可以直接用风枪拆吗

网友:
会烧的原因主要是主机的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
南桥发烫的维修+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 ... le_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