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 黑屏

楼主(2008-07-05):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把c5707和fu9024换了,还是不行,而且电容两边的c5707又烧了,是不是要换高压线圈

网友:
还有短路现象,不一定是IT变压器,也有可能是 PWM IC及高压MOS引起

网友:
你确定换的C5707的位置正确吗?我一次就是换反了烧了.哎

网友:
一般是PWM芯片出事,有时候看看,变压器也会出这样的事

网友:
修了那么多FP71G+

修了那么多FP71G+,还没有出现你那种情况,如果你是业余的话,^^^^^^^^^^^^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如果对电路不熟悉,在更换时会出问题;同时只是简单的更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论坛里有明基通病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