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驱动板SM5964 (RTD2523B)ISP 软件呀

楼主(2008-07-05):
我今天买了一块 驱动板 ,上面方案是SM5964 (RTD2523B) 我想自己做一个ISP线写程序,请问各位高手门有没相关资料啊,比如 ISP软件和ISP 线的
原理图
呀,谢谢,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估计的没有错,你的板是采用升级头方式进行程序升级的.SM5964的确支持ISP,只是乐华等通用板厂做板的时候,其ISP功能做了特别的设计--即升级头方式.

网友(2008-08-04):
百度里的ISP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在线系统编程
一种无需将存储芯片(如EPROM)从嵌入式设备上取出就能对其进行编程的过程,缩略为ISP。在系统编程需要在目标板上有额外的电路完成编程任务。其优点是,即使器件焊接在电路板上,仍可对其(重新)进行编程。在系统可编程是Flash存储器的固有特性(通常无需额外的电路),Flash几乎都采用这种方式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1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