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DE硬盘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我想问下
硬盘上的PDD1和PDD2能不能交换
PDDA1和PDDA2能不能交换
换后会不会烧东西!!!

麻烦大家了

网友:
什么东东
没有看东????
--------------------------
因为你老是从芯片维修的角度看问题。

网友:
怎么转换?BIOS识别调转?

网友:
是交换不是转换!!!!

网友:
因该是PIDE1 、PIDE2吧。
硬盘可接在任何一个接口上,只要跳好主、从盘跳线。每个接口可接2个硬盘。
楼主学点简单的基础在提问吧。

网友(2008-08-11):
.....
问题是这样的有太SHARP没有硬盘接口

想直接飞线
但是不知道怎么飞
所以问下PDD1和 PDD2能不能换,也就是说能不能打乱的飞!!!!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请用专业一点的词,好让我们更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