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845主板显示到内存就停住,怎么修

楼主(2008-07-05):
升技845主板显示到内存,还没到检测硬盘哪项,就停住,怎么修
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内存,刷BIOS试试,没编程器就清空CMOS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场管烧掉,或者发黑的,弄下来量量。

网友:
用手摸摸看,看哪发热厉害。。。

网友:
看内存的供电是否偏低  电容是否鼓
  放电
  换内存
  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