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SPI BIOS下载线上图来给大伙参考一下

楼主(2008-07-05):
相机不清晰,给大伙参考一下,实际上比较简单,通过升级接口和插线,相当于BIOS芯片长了八条腿,然后一直伸进编程器的座子上,由于各家下载线定义不相同,所以八脚线要单独分开,接之前要用万能表量好,不能搞错,先找到芯片一号脚在主板上的插针,然后插编程器引来的一号钱,如此类推,务必把八脚线都准确无误接好才能对芯片进行读定操作,另外,不能给主板上电,一定要在关机的情况下进行。用这根线修好了两块华硕主板的BIOS,一次成功。

补充一点,由于原来的华硕主板早就归还客户了,手上没有带SPI BIOS升级接口的主板,图中的接的是主板开机、重启和指示灯的针脚。

网友:
好         顶啊
不错有创意

网友:
为什么刷个BIOS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这位传仁兄有所不知,这种的BIOS是八脚芯片,而且焊在主板上,但提供一个升级接口,华硕售后自己肯定有专门的工具,我们没有这个下载线就DIY行了,呵呵

网友:
一直找不到升级线的原理。你那个是用编程器的来连接。

网友A:
好象这个编程器不支持SPI 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这个编程器不支持SPI BIOS吧?

嗯,借来用用而已

网友:
原来不同的主板 SPI 阵脚定义都不一样,真是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