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17“CRT

楼主(2008-07-05):
今天去女儿幼儿园帮老师安装一些软件,碰到一台长城的CRT,具体型号忘记了,开机时到Windows进行条时就会死在那里,而且带有(像液晶显示老化的样子)暗屏,然后等半分钟左右又会亮起Windows进行条,进行条通过,开机一到桌面,其它都正常,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开机时到Windows进行条时就会死在那里,死在哪里管主机什么事情!!
暗屏,开机后正常很有可能是管座不好

网友:
CRT显示器 应该没有死机那种说法 主机死机有可能 ,其实你没有确定是主机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假如是显示器死机, 但主机不会死机的 ,他会正常的运行,(你说的到 Windows进行条是死机,如果是显示器 死机半分钟,当显示器好的时候 主机应该运行到另一个界面了 ,除非那台电脑很慢 ,半分钟Windows进行条还没有运行完,)
如果真的是显示器的问题,你应该多开几次看是否一直那样的现象,是冷机是这样还是偶尔的一次, 还是每次连续开都是这样,进入桌面要是正常,你把分辨率改成800乘600,看怎么样,因为开机的时候分辨率是 800乘600

网友:
先从软件下手,不行就从电源部分找

网友:
本来就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对,就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我要补充的是前面我讲的“开机时到Windows进行条时画面就会死在那里”,还伴有灰白色的暗屏,进行条卡住不走,半分钟后画面亮起,进行条通过,开机正常,而且是每次开机都这种现象,不管是冷热开机,我接过其它的显示器试过了,一切正常,所以可以排除主机的问题。当然了,学校没有说要维修的意向,我也就没有拆机看过,所以一切只在分析之中,

网友:
两台显示器交换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先把问题确定呀。看是显示器还是主机。

网友:
正常,我的系统也这样

网友:
呵呵.开机时加载驱动不流畅.呵呵.

网友:
呵呵,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