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代码循环跑码

楼主(2008-07-05):
ACER  amd 4262笔记本主板,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是奇怪哈,  上CPU,不上内存就跑28,上CPU,上内存就循环跑乱码。最后面是78,前面太快没有看清楚,请问大侠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能座子空焊了。。。。。。。。

网友:
我想是显卡,内存不过是跑28...但是插上内存就过了..CPU是在检查内存之前..

网友:
内存问题
  你换跟内存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不晓得,加焊内存槽吧

网友:
接外接看看呢?应该是显卡电路坏了吧

网友:
外接也没有用,加焊了,也没有反应,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CPU座虚焊,如果说虚焊的话CPU又过了,哎,再去试试了,BIOS也重新刷了,也没有正常!今天又遇到个问题跑78就停,了,好像内存都没有过,只跑了两三个码

网友:
烤一下南桥!我遇到过

网友:
错了!是北桥,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我碰到过的。重做南桥OK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现问题已解决,,经仔细检测发现内存槽虚焊造成。。。

网友:
康柏N610 N620也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