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按F1无显示问题

楼主(2008-07-05):
又碰到一块奇怪主板,正常能显示,到要按F1进入系统的时候,按下F1就会无信号输入,真郁闷,无从下手,不知道如何查起,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按F1进系统?一定是BIOS有需要设置的.不要按F1进系统,先按F2或F10(都会有提示)进BIOS设置,不会设置就恢复到安全设置或出厂默认设置,保存后启动再看看.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会按F1就黑屏呢,具体什么提示啊

网友:
就是没设BOIS嘛,设好了BOIS就不用按F1嘛,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