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过内存 跑C0(已解决)

楼主(2008-07-05):
IBM T41不过内存 跑C0  ,原来的故障是1.2V和1.0电压没有出来。更换MAX1845后正常能开机了。但是呢机器客户没有来拿,放一段时间,最近来拿的时候就这样了。各组电源正常 。电流0.6A ,无助中。

问题已经解决 ,北桥问题。

网友:
CPU供电加焊下..如不成就是显卡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显卡,还是不过 。诊断卡上的RESET灯会闪下。

网友:
是上电直接C0了 ,就是北桥空焊了。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直接就C0了。。北桥空焊吗 。因为之前是坏1845   显卡没有电压 。  换了1845就好。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 ,北桥问题。故障分析应该是1845坏了之后显卡供电没有,导致北桥发热严重,导致损坏。但是有一点,我换了1845之后有试过点亮过的。更换北桥后测试OK 。旧的北桥就没有再植珠做测试了。

网友:
楼主,CO应该是CPU没有检测过去吧?C1之后才是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