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一下连接成功一下连接失败

楼主(2008-07-05):
华硕P4P800-X的主板,打雷把网卡烧了,更换RTL8100C和Q111后可以开机找到网卡,但是插上网线会一下连接上了一下又连接失败,连接成功时提示连接速度只有10M,有发送包没有接收包,MAC地址正确,检查RTL8100C 的1 2脚接的R769 R770电阻有烧的痕迹,上面的数值已经看不清楚了,测量阻值有150K左右,现在用0欧电阻代换,开机故障一样,请教网卡座子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还是南桥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用PCI的网卡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0欧肯定是不行的,我记得标准的应用49.9欧的电阻。

网友:
我已经从其他板上拆了两个49.9欧的装上去了还是不行啊,还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忽略了网卡插坐里面的电路。如果是雷击插坐里面的电路一定有损伤。

网友:
12脚必须为2.5V才可以

网友:
曾见过一块杂牌的845板子也和楼主所说的故障现象非常相似

清洗过南桥会好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出现相同的情况,有时就一直提示“网络已被拔出”。

因你的板子是被雷击过的,南桥损坏的可能性也不小啊。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点心

网友:
比雷打的南桥坏的多啦.我修过好多都是南桥坏的,要不就是网卡坏,大多数都是这两样的

网友:
还有一个数据泵的问题 考虑一下是否数据泵损坏了

网友:
以前见到过 你换个地方试试 也就事换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