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本本用一会就黑屏

楼主(2008-07-05):
一台长城14寸用半小时左右屏就黑了,隐约可见图像,重启又正常了,有时可用几小时不黑,有时开几分钟也黑,这时升压板问题还是灯管打火啊,我没经验,还未拆机,请高手指点下心里有数了再拆.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又可能,其次是主板上屏供电部分

网友:
当暗屏的时候就赶紧去量电压啦。拿个灯管试下就知道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和线接触问题

网友:
这个高压的问题大些
  反正问题简单

网友:
强烈建议高压板紧急修复

网友:
拆开屏盖工作一天都不黑,怪了,难道散热不好

网友:
拆开屏盖工作一天都不黑,那这就说明高压条有问题,应该着重检查

网友:
那可能是灯管接头有虚焊

网友:
(拆开屏盖工作一天都不黑,那这就说明高压条有问题,应该着重检查)
为什么啊,我用纸把高压板包好了正在试,还换了根灯,反正现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