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一个奇怪的电源问题。求教大家.

楼主(2008-07-05):
客户退回了一个 atx2.3 tt 1500w 的电源。这个电源的问题很奇怪,在使用过程中一切正常,但是如果选择windows里的关闭计算机,可以正常关闭,但是如果不拔掉电源接头,再开机,电源风扇就转一下就停了,也就是说,在使用过程中,无论是选windows的从新启动计算机还是直接按reset键都可以正常重启,无论多少次。但是如果选择windows里的关闭计算机,可以正常关闭,但是如果不拔掉电源接头,再开机,电源风扇就转一下就停了,再按也没反应了,但是,每次断电即拔掉电源插头,间隔几分钟后就又可以正常开机. 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谢谢。
[
]
Windows

网友:
电源里的电解电容损坏或变值的可能很大。

网友:
电容没鼓就要查提供5VSB的二极管或8705稳压块

网友:
我觉得是板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主板的问题!不信可以换一下电源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按钮问题呀.................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主板问题
应该在主板上的电源管(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部件怎么叫法)问题,很多主板都是因为电源管的问题而点机时只见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有时候后面再点根本就没动。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提示,我根据各位的意见做了如下测试。
首先检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我换了一个电源,再没发生过上述问题,主板故障基本被排除。
再把电源换到另一平台上,问题依旧。看来是电源的事情。

网友:
应该是待机5V电源不稳定,试试换掉待机5V输出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