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IDE 口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07-05):
主板的IDE口找不到硬盘该怎么去修,如何修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硬盘

网友:
1先看看数据线有没损坏···IDE是全部不能用还是一个不能用 详细一些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是否能用,如果能则可能原来的硬盘问题,否则考虑数据线主板接口或主板问题。

网友:
1.第一脚的复位脚
2.打AD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