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07-06):
...................
[
]
问题

网友:
网卡的MAC在一个专用的存储芯片里,刷BIOS不会动到他! 我还遇到华擎主板报非法的MAC地址然后挂起.根不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一些集成网卡的主板他们的MAC地址是一样的。当然是不和要求的,一般大厂的板子不会这样。这些同样的板子只是不能在同一个子网使用(ARP协议决定了),不同的子网使用是无关系的。当然为了管理需要,最好每个板子一个MAC地址。
但和楼主所说的问题无关,楼主是BIOS坏了。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刷BIOS会把MAC地址刷掉。用软件重新编个MAC就好了

网友:
软网卡MAC都集成在BIOS中

网友:
确切一点来说,是存在BIOS块的BOOTBLOCK区中的一个 特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