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网卡损坏后的古怪现象

楼主(2008-07-06):
同行拿来修的主板:V星 Kt600+vt8237 反映集成网卡没用 插独立网卡也没用 我拿到板子一看  发现集成网卡已经被拆掉 上机一测  发现LAN口绿灯居然是亮的(网卡已拆卸 绿灯怎么会亮?)进windows后 设备管理器有网卡(VIA combo.....) you状态栏也有网卡的标志 只是永远都是红叉----不管插不插网线
于是联想到以前有张华硕Kt400也是这样的现象 这是不是软网卡损坏的独有特征(能认到 驱动也能安装 网卡标志也有 指示灯也亮 就是无法连接)
更糟糕的是这块主板插独立网卡 也是这样(能认到  驱动也能安装 网卡标志也有 指示灯也亮 就是无法连接)
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点棘手 估计南桥VT8237多半有暗伤

网友:
换芯片,换桥

网友:
拆错了芯片!

网友:
一般网卡的控制部分都是做在南桥里的,板子上你看到的芯片是物理层芯片。
所以可以装驱动而无法使用。
建议你换南桥再试咯。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应该是南桥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