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张老请教T30的适配器电路问题

楼主(2008-07-06):
有一个向张老请教的问题, 就是在T30的适配器的输入电路中,Q34的栅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Q34工作中电流的方向性如何??由于我对场管的一些原理不是很熟悉,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清,在这里向张老请教一下!

网友:
不能说是高电平或低电平吧?应该是个PWM脉宽调制信号

网友:
你的图纸不完整,一般MOS管应用在开关状态,开通的时候电流从变压器初级到MOS管D,到S,关断时初级线圈电流走的是另外一路,一般通过与线圈并联的二极管构成回路。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G的电压也在不断高速变化之中。

网友:
P管是低电平导通,N管是高电平导通

工作原理:
1、电路正常工作时
     Q79导通,图3点的电流增大,图4的电压(Q34的G极电压)就会被拉低。因Q34是P管,图4的电压(Q34的G极电压)变低。从而Q34导通。

2、当H8发出充电异常信号(DIS CHARGE)时,Q78导通,Q79的B极电压被拉低,Q79截止。图3点的电流减小,图4的电压(Q34的G极电压)升高,Q34截止。

还不能理解,建议补习一下,三极管和场管的知识

在这里感谢jlhdcwl指出原说明有误之处!

网友:
非常感谢方维版主!感谢您毫不吝啬、大胆、详尽把工作原理讲了一下,对于新手来说,太重要了!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方维版主”,同时感谢“jlhdc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