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惊!BIOS几乎所有脚位电压均为5.34V!

楼主(2008-07-06):
今天拿到块精英给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SIS648FX+964L,客户讲是不开机,自己测了下,能触发,但不能关,诊断卡无码或者偶尔直接显示D0,CPU核心供电0.95V,时钟0.45V,参考电压0.7V左右,无主复位电压,PCI和AGP时钟正常,
心想测下BIOS,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连点6只脚,全是5.34V,马上断电,取下BIOS芯片测座子,电压一样,点了大概25只脚只有一只0V,其他都是5.34V,断电测下对地阻值,1-22脚,对地阻值为740-750多欧,其他脚位570-580多欧左右

弄到这里后就无从下手了,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南桥待命5V与BIOS的总线有短路?

网友:
对比好板量一下呀!!!!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南桥肯定挂了!慢慢来啊兄弟

网友:
下掉IO看怎么样

网友:
3#兄弟,没有实测之前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试问BIOS哪些引脚进SB,哪些进I/O??

LZ先看下自己测量的是哪些脚,阻值是否一致。此类问题要先更换I/O,进而判断SB。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I/O,BIOS电压和阻值正常了,北桥,南桥的工作条件应该也是正常的,旁边所有的供电MOS管输出电压都正常,但是还是没有主复位,
RST排针也没电压,追复位排针线路,到了2个三极管(精英的板子),然后直接换了那个无电压输出的管,好了复位排针上5V了,而且是SB5V,搞得有一次我点复位排针也触发了,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我换过BIOS,且南桥SIS648FX是12M独立晶振,我也换了,仍然是无主复位,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哥们 要看是什么芯片  别瞎说

网友:
各位,有没有无主复位的维修流程?

网友:
看一下32脚是几V,另外,你要确定一下,你的BIOS是几V工作电压的?????是ISA还是FWH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脚和32脚是5V,那是ISA还是FWH的?飞翔老大认为是BIOS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是ISA
LZ是换完I/O  CPU供电就好了吗,我有块这个板,是CPU电压0.95V,换电源管理芯片仍不行,正不知该如何弄

网友:
回复 网友C:

0.95是正常的,Prescott核心

网友:
加电看看南桥烫不,还有一点就是看看主板集成网卡不,网卡热不热,如热,拆掉。以前遇过此类主板无复位,电压,时钟都正常,最后一查网卡坏。

网友:
上CPU电压多少啊,好像不支持C 4系列,要C D的低端或P4啊,先谢楼主提供信息
如有需要测此板哪部分信息请说,我有一块这板
对了,此板复位电路我跑过,与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北桥好像有直接关系,LZ查下,,,总共用了5个三极管,从灰线找能找到三个三极管,就查这三个就行

网友:
QN13  Qn14  MN8(场管)在电源接口灰线旁边,(丛灰线找)这三个管子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第二脚是否是高电平,否则不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板子也是这样的现象,也正想问呢!

网友:
先把板上的75232、集成网卡等下掉,保证I/O良好,查全板供电、时钟是否正常。上述都正常且仍无主复位的情况下,检查RST排针是否正常,不正常修之。检查ATX8#高电平是否正常入南桥,如有,检查南桥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发出(可从AGP、PCI等主复位测试点反相跑线路找出)。

网友:
SIS648FX的复位也能开机?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sis648FX支持FSB800,Prescott核心供电0.95V是正常的,不过这块板的确是BGA封装的,开始我也考虑过虚焊的问题,手压过还是不行,VID线也没有问题,

网友:
rest没有电压。。估计是南桥挂了。。。南桥工作条件正常没复位的话。。很多情况都是桥挂了。有复位第一是时钟正常,然后pg信号正常,cpu工作不正常会引起没有pg,现象就是复位灯常亮。cpu工作条件正常没复位。要看南桥的工作条件了。如果也正常。很大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SIS芯片的复位不同于INTEL和VIA,主板上有一点问题就会整机不复位,包括BIOS资料不全,I/O及外挂的COM口缓冲,PCI设备、甚至声卡也引起不复位。

网友:
SB的电源、时钟、RSMRST、RTCRST、PRWDN、THMTRIP、THERMAL、PRWGD信号都正常,RESET输入正常,输出却不正常。那么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