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运行SHELL 就死机

楼主(2008-07-06):
你好,为什么的刚买的28一本的书中带的PC3000运行SHELL 就死机怎么个问题,有知道 的Q我61469967万分感谢
问题

网友:
autoexec.bat内容有没有正确
EMUL文件夹有没有拷贝到C盘
EMUL文件夹文件有没有全
EMUL里分别有EMM386.EXE HIMEM.SYS PCDOSEMU.COM vgaga.com VGAGA.EXE

网友:
EMUL文件在哪呀,我的光盘里没有呀

网友:
我的大芯片3000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不知道什么盘还能用的到。
带卡的出现这样问题的话,一般都是没装加密狗的原因,不带卡的就不知道怎么原因了

网友:
可能是没破解的版本,我用的ISA带卡版,卡没插好时,一运行SHELL出现选硬盘品牌的菜单就死机,在WIN里运行就会自动重启,插好卡后就没事了

网友:
哇,楼上的,你好早哟...........
LZ需要的文件都在Windows 98里全有....
呵呵呵,其实论坛里有GHOST版的,带WINDOWS 98的版本啦!

网友:
重新插一下卡

网友:
免卡中文GHOST版

网友(2008-09-23):
二楼说的那5个文件我有一个没有,这个vgaga.com 没有,请问有影响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文件的原因/

网友:
如果一运行PC3000的SHELL就死机的话,是你的配置文件没有写好!
去百度里面找吧!
我的那GHOST盘里面有的,但是今天用来修的时候发现母盘坏了!
正在论坛里面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