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色又来了

楼主(2008-07-06):
MD用的好好的,一下少了红色,可我又不是红绿色盲。
拍下显示器的两边又会好一会儿,可过下子又不行了。
是那里坏了?

网友:
加焊,看一下管座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
补充下,OSD没有缺红色哦。

网友:
再啰嗦下,红色焊点在尾板有标注吗?
这样找到这个地方,我是外行。

网友:
尾板标注R为红枪, 焊一下与持有关电路,同时用细砂纸清洁显像管尾部插针,去掉氧化层。

网友:
缺色一般都是VGA接口坏了..或尾板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