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主开关管挂了T13007

楼主(2008-07-06):
今天接了一块电源,主开关管挂了T13007,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指点

网友:
13009,13007的都可以。

网友:
张老师,D4242可以吗?

网友:
根据参数2SD4242 : TRANSISTOR | BJT | NPN | 160V V(BR)CEO | 15A I(C) | TO-3
160V太小,至少要400-500V以上的耐压,C4242就可以。负电源的电源管耐压还要高,800V以上较好。

网友:
主变压器的初级有89V的电压存在,次级没有电压,初级的89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