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7-06):
OSC   灯不亮     --5V灯也不亮    BIOS 灯也不亮
不显示代码``
机器开机 显示器点不亮
请大家帮帮忙看是不是主板O勒```

网友:
5V不亮.除了排除您的检测卡好坏之外.那么您就应该量一下USB上有没有5V,如果也没有那么.就是主板坏了.当然要排除电源是不是坏的

网友:
先把主机电源接主板的接头拔下,短接绿黑线测电源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判断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