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有时不工作,有时又等很久才工作

楼主(2008-07-06):
我有这么一块主板,是富士康的(FOXCONN),芯片组是矽统(SIS)的,上的是INTEL奔4的2.40G的CPU。
冷机要烤一会儿才会读CPU,但读了装系统总是蓝屏;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我准备刷这块主板的BOSS看看!

网友:
你说的不读CPU是不是诊断卡不跑代码呀

如果是
在不跑代码的时候按照修FF的思路来检查一下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先检查一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