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00-a问题

楼主(2008-07-06):
k8t800-a  754主板南桥是VT8237R
故障是主板复位高   主供电没有  上管供电到G极无电压  下管无输出但是G极有电压8点多   北桥的右边Q15无输出G极无电压输入有2.5V电压 和LM324 8脚接的
我下了电源IC图纸  但是没看懂啊SC1211S(八脚)在图纸里怎么有9脚啊?  我是SC26434VXTS的电源IC

网友:
“北桥的右边Q15无输出G极无电压输入有2.5V电压 和LM324 8脚接的

关键在这儿
这里应该有1.2V的输出

你检查一下内存2.5V供电,桥1.5V的供电正常否?
先把这三路电压修复起来再说

网友:
北桥的1.5V有  没有1.2V内存2.5和1.25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