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就开机

楼主(2008-07-06):
插上电源就开机,点开机排针就重启,点开机排针5秒才能关机,不过再点开机排针就开不了机了。只能再插电源开机,进windows后,点关机不能关机,只能重启,小弟求问
什么板,具体是什么型号.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无人知道吗,,,,,,,,,,,,

网友:
这问题有点昏。。如果我碰到这样的板。。第一件事情是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就刷bios,还不行换i/o在不行。就只有考虑南桥的。。因为开关机器和电源管理模式都和i/o和南桥有关。。有的bios设置不当也会造成。还有看你机器上插没插老式的卡一类的东西。。有就去掉试下。。碰到过一块915的板插了个电视卡。。也是出些稀奇古怪的毛病。。拔掉就好了。。

网友:
先换IO试试

网友:
能不能说的细细点啊  我是刚学这个的

网友:
麻烦楼主描述详细一点

什么板,具体是什么型号.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刷BIOS试试,很有可能

网友:
IO芯片的问题,换一下

网友:
插电源开机,即开机电路被触发,也就是绿线被拉低.我认为先查与绿线相接的三极管是否短路.然后再考虑换IO

网友:
一般都是IO芯片坏了!先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