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COMS设置的哪个密码.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8-07-06):
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本来打算给它装个系统。想给它设置成光起....可是谁知,
它的COMS设置了密码。.进不去.
问客户密码是多少。.客户说不知道。...
:L 愁死了我了。.以为清除COMS.把电池放下电就可以了。.. 清了COMS放了电都不行...本来是想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其他板子上装个。.然后在挂回去 .可是客户要求要把哪个密码给清除...
你说客户这么要求你能不做吗。..客户就是上帝..再说我们老板也同意了。.正发愁呢。.各位帮帮忙...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除了刷BIOS还有什么方法吗。..里面的主板是富士通的...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之前哪个BIOS程序被他们更改过了。.去百度查了下. 有一个命令可以进出..只是每次进入COMS设置都要输入而已呵呵。.
谢谢斑竹的回答。.以后会写的详细点的。..呵呵。..
[
]
刷BIOS

网友:
清华同方的机子
---------------------
问他的客服,800电话。
要在坛子里问,就写详细点。具体型号,主板型号?!OK。

网友:
是本本还是台机,台机应该有清coms跳线,没有得话。把电池拔掉。。直接短接电池座子的+,-极,多短一会,清的时候记得把电源拔掉。。。本本。最好找客服,自己清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我知道 拔掉电池就好了

网友:
是本本还是台机呀,你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