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主板找不到网卡

楼主(2008-07-06):
用最新08打阻值卡用万用标表测得PCI槽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复位也有跳变,数据地址线每根都600左右阻值都是通的,网卡都换了,系统也做了,就是进系统找不到网卡没有本地连接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主板本身是不是自带网卡,如果自带网卡把主控芯片和晶振先焊掉再说

网友:
呵呵。我同意二楼说的。

网友:
我当然是另外装了独立网卡,进系统找不到网卡

网友:
1.打一下AD线看是否正常
2.看有没有MAC地址的存储芯片93C46,如果它坏的话,
   也会引起网卡认不到
3.还有PCI总线上有DEVSEL#信号
   和TRDY#信号也要看一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