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主板 跑D4

楼主(2008-07-06):
本人见到一片 INTEL E210882 478 CPU 82801EB的南桥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跑 d4 放电 插拔DDR后会
跑 38 但有时也会出现 d4, 38出现的多 .不知道那位兄弟有见过 能给点思路吗?????
谢谢了
cpu

网友:
D4是校验基本内存时出的错,应该是与内存有关的部分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网友: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不接DDR的时候 会跑C1 还会报警
跑到38的时候也会报警

网友:
刮内存座`
查内存供电`时钟~等等``

网友:
38的时候报警报的是显卡吧
1、38的时候报警报的是显卡吧
2、D4估计是内存供电部分不稳或槽内接触点氧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