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XP F710B的问题解决了 写下流程

楼主(2008-07-06):
目前基本已经知道就是有一个电阻不知道图上没标示 他是在按键板上的一个R220电阻 在按键板上的      还有开关采用的是从220V拉过来通过39K欧姆的电阻到7脚 然后又到按键板上通过一个R220电阻经过控制直接到3角 电源IC采用的是3842我的这个电阻烧了  就不明白他的开关原理
那个伙计知道他的阻值是多大啊 急啊(听从饭老大的 那个电阻可以不要 为了保险期间 代上个200的电阻正常了 )

第一次拿到这个机器我发现CPU没有5V供电 刚打算处理一甩万用表笔一不小心碰上电源初级了 立刻冒火了 开关管 3842 好有好几个电阻烧了  于是找电路图 找啊找 因为手里没有电阻 就用电阻串一大堆电阻打算找原因 弄到了早上四点多 一不小心表笔又碰到上边饿 结果一阵火花冒出来了 郁闷死 第二天找到相应的电阻买回来装上 初级正常了CPU没有主供电 跳空主供电的三极管 仍然没有 测量下感觉有问题 取下来发现BE级不通 换后 仍然不起高压 又跳空E级发现有电压了打对地发现电阻无异常  顺着线路发现5V到了CPU和尾板上了 拔掉尾班的5V电压立刻CPU 的电压就正常了  此时候肯定了问题发在尾板上 当一个一个排除是电容漏电的问题后 跳空预是放 的那两个5V供电  此时候高压上来了 正常了 此时候确定是预释放的问题了 问题得到解决了

网友:
是开关管G别的那个电阻 还有那个并联的电阻和二极管全烧了  那电阻 一般是多大的啊? 谁有那个电路图啊  发上来我加分

网友:
你看是不是

LG XP F710B.part1.rar

LG XP F710B.part2.rar

网友:
开关采用的是从220V拉过来通过39K欧姆的电阻到7脚 然后又到按键板上通过一个R220电阻经过控制直接到3角 电源IC采用的是3842我的这个电阻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