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F773K液晶黑屏

楼主(2008-07-06):
有台清华同方KF773K液晶.
开机屏不显示.有指示灯.
打开机里面的470VF  25V电容,5只全坏了..
换上同型号电容,开机正常显示.二秒后黑屏.指示灯正常,
这机是高压一体板.请问还有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呀.谢了.屏的灯管以测试无问题.,每跟都可以点亮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问题。任意代换一样便可确定故障点。

网友:
高压板代换  试试,      高压板坏的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