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17 AOC C766+水平方向中间一小段跳跃

楼主(2008-07-06):
我有一台AOC 17 C766+ CRT显示器,刚开机时,图像均正常。用上几十分钟后,水平方向有一小段闪烁跳跃。首先在屏幕最下面一小段在跳跃,然后慢慢上升;当这小段上升到哪里时,哪里就跳跃,但这跳跃小段的上方与下方不再跳跃,显示一切正常。
请问各位朋友,这种故障原因出在哪里,需怎么处理!多谢!
显示器

网友:
检查和场部分相关的电路.重点检查场输出电路.

网友:
检查场扫描的供电滤波电容和电源滤波电容或者信号线